求助:dc中的 library compiler怎么创建.db文件

楼主(2006-09-12):
library compiler怎么创建.db文件??

网友:
read_lib
write_lib
这两个命令
如果不熟就 -help 或者man一下这两个命令。

网友:
仔细查看sold

网友:
write -f verilog -h -o *.db

网友:
hehe
maybe the command "write" do not work,
In Library compiler, it should be write_lib

网友(2010-11-29):
dc 中  read_lib xxxx.lib
           write_lib xxxxx.db

网友(2016-04-21):
read_lib  A.lib
write_lib -f db A -o A.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