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FSM中one-hot状态编码的问题!

楼主(2006-09-12):
我看资料上FSM的状态编码使用one-hot编码时,在写下一状态产生逻辑时,通常用的是这样一个语句:case(1'b1).我有些不明白case(1'b1)是什么意思呢?是遇到一个1位的1就执行case 语句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这里的case(1'b1)能不能换成case(cur_state)?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这时cur_state是4'b0,而N或D是1'b1,那么case语句是不是就会去执行default语句?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有潜在的危险?
部分代码:
always @(cur_state or N or D)
begin
    next_state = 4'b0 ;
    case(1'b1)
        cur_state[Idle]:
            if(N)
                next_state[State5] = 1'b1 ;
            else if(D)
                next_state[State10] = 1'b1 ;
            else
                next_state[Idle] = 1'b1 ;
        cur_state[State5]:
            if(N)
                next_state[State10] = 1'b1 ;
            else if(D)
                next_state[State15] = 1'b1 ;
            else
                next_state[State5] = 1'b1 ;
        cur_state[State10]:
            if(N || D)
                next_state[State15] = 1'b1 ;
            else
                next_state[State10] = 1'b1 ;
        cur_state[State15]:
            next_state[Idle] = 1'b1 ;
        default:
            next_state[Idle] = 1'b1 ;
      endcase
   end

网友:
case(1)是指下面语句按顺序检查,如果那条是真就执行,如果下面还有真也就不执行了。就相当于ifelse。

网友:
case(1)
bb:
意思是if(b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