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中i/0地址空间的疑惑

楼主(2006-09-13):
i/0地址空间
在I/0地址空间中,AD总线的32位提供一个完成的地址编码。在I/0访问中,
AD[1:0]用来产生DEVSEL#信号,同时与CI日E[3: 0]配合,指示传输的最低有
效字节。表2-2给出了AD[1:0]与C/BE[3:0]的对应关系。其中,1表示高电平,
0表示低电平,x表示0或1.
例如,当C/BE[0]有效时,AD[31:0]必须为00,如果只有C/BE[3]有效,
AD[1:0]就应为11。在I/O访问中,每当一个从PCI被地址译码选中,便要检查
字节使能信号是否与AD[1:0]相符,如二者矛盾,从PCI不传输任何数据,而是
以一个“Abort”结束当前进程。

对于上一段文字我是郁闷了好久。它上面明明说32位提供一个完成的地址编码。下面又说
AD[1..0]要和C/BE配合。否则不传数据。但是不论AD是传数据还是地址都应该是随机的
为什么就要和c/be配合。我真不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有什么作用?

谢谢了!!!

网友:
应该就是,你对字操作时,你的地址最低位就应该是0,也就是偶地址

但是,也可以对字节操作,通过C、BE

网友:
个人理解,因为,I/O地址是8位的(byte address),而此时AD[31:0]全部用来寻址,而AD[1:0]一共是32bit,因此要指定其中一个字节byte才能作为正确寻址的地址使用,所以要配合c/be来使用。如果不指定某一个字节的话,PCI将无法正确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