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加密

楼主(2006-09-13):
各位大侠,请问几个问题:
1.我用的是ALTERA的FPGA我如何防止别人不偷取我Flash中的代码?
2.我如何使我写的verilog代码不让别人看到,但是别人又能调用我的模块呢?

网友:
verilog要不让人看到可以把它综合成网表再提供

网友:
加密应该用芯片的加密功能
但如果flash是单独的恐怕不可

网友:
Actel推出了FPGA,采用Flash工艺,不需要外加EEPROM或Flash。无法截获加载Bit流。

网友:
Altera have security function in their stratix i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