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Verilog语言设计的七段数字钟的程序

楼主(2006-09-13):
要求在7段数码管上显示时钟的小时和分钟,    只要有相近的程序就可以。参考一下,本人新手。

网友:
教材上也许有。
我一般会用计数器+状态机,七段译码最好不要作在FPGA上,输出要寄存。
就这些提示了。

网友:
One counter to calculate 1s from the clock,
and use the counter to generate another two counter,
one counter is for second, another is for hour.

网友:
use case statement, do like look up 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