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X @R0,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9-13):
我的理解是:若R0中先装入地址,A中装数据,MOVX @R0,A后
先把地址从P0输出,接着ALE有效,WR有效,然后再把A中数据
从P0输出;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基本思路没错

这语句的操作是:((R0))<--(A).

网友:
续上:
         (X):表示X单元中的内容

楼主:
我注重的是硬件动作,
我用KEIL仿真却得不到我认为的结果,
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这个是软件仿真

楼主:
我倒,软件仿真硬件嘛
有正儿八经得回答吗?

网友:
你能说说你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吗?

楼主:
什么反应都没有
其实这个问题是来自Proteus 6 Professional范例中的8051 LCD DRIVER的源程序
如果各位能看到那个范例,里面的源程序我看除了MOVX @R0,A这条指令能
输出控制信号(RS,RW,E)和数据,我实在看不出哪条指令能输出RS,RW,E了
于是我的出以上结论,但用KEIL仿真那条指令却与结论不同,按照我的结论我用
其他指令代替MOVX @R0,A也无效
那么我的结论应该有错误或不完善
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2007-03-13):
基于地址传输内容

网友(2007-04-14):
你的理解应该没有错,这条指令的作用就是把A中的内容送到片外存储器以R0为单元的存储单元中.
如果你是用它来驱动LCD ,可能是往LCD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中写初值.建议你
1、先查查线路有没有连错。
2、再查查LCD的数据手册,看看在程序中这句究竟是往哪个寄存器中写入什么样的初值,才能确定它究竟该有什么样的实验现象.举个例子,一般LCD操作的第一步是往控制命令寄存器中写入清屏命令,光执行这一句的话,LCD上不会有什么明显的现象。

网友(2007-10-13):
存储器内外的传输

网友:
MOVX  @R0,A;是写外部256字节范围内数据存储器时用的。你 的问题就不太好说了,你如果程序逻辑没错的话,你检查一下寻址范围是否超出,超出的话,改用:MOVX   @DPTR,A,或者你是否是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r如果不是访问外部,就不能用MOVX指令了。

网友(2007-11-14):
mov @r0,a
movx @dptr,a
有movx @r0,a吗?

网友(2009-03-16):
问题解决办法

在软件仿真时,在前面加上mov P2,#00h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理解差不多,你问题的关键是要MOVX是对外部设备操作的,用到P2,P0,ALE,WR,RD信号。而 你的指令只是对低8位地址,高八位地址必须通过写P2来实现。不知道你要完成的功能是什么,指令是要看功能的。如果最简单的,你可以使用MOVX @DPTR,A,这条指令比较简单一点。

网友(2014-09-01):
是的,就是那样

网友(2014-10-23):
A的东西放到R0里面。在c2000里面@XAR0表示XAR0存的数本身,如果要存到XAR0指向的存储区,应该是*XAR0,所以那种情况是 MOVX *R0,A

网友(2015-03-03):
A put R0 address register ?!

网友:
movx指令是扩展寻址,R0是000H-0FFH之间任意单元地址,比如0B1H。
mov   R0,#0B1H
movx @R0,A
就是把A寄存器的内容,送到0B1H单元里面。

大于0FFH的地址单元,需要用DPTR寄存器,不能用R0寻址;
mov   dptr,#0100H
movx  @dptr,A

网友:
小于0100H单元地址,也可用DPTR寄存器
mov   dptr,#010h
movx @dptr,A

网友(2015-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