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d问题请教

楼主(2006-09-13):
我用magma做完布局布线后,setup和hold检查后都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后仿真会出现hold时序问题呢?我该怎样解决?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1.Timing engine of Magma and STA tool and simulation tool are different.
2.Hold time violation may occure at false-path.
So, Please report_timing of the violated path in magma.

网友(2006-10-20):
怎么没人多指点啊?

网友(2006-12-14):
这位兄台,想必你使用simulator(例如NC)with timing check仿真report timing violation吧,如果是这样请不要惊讶,很正常,大多是由于glitch或false path(跨时钟域)引起的呢,其实基本上可以ignore他们,当让你要是精益求精呢,那就要ECO了。对于timing,建议使用signoff Tool(比如PT)check,其他工具check的report仅做参考即可。

网友(2008-02-28):
應該是後仿真的寄生效應 讓你 pre-sim的timing 跑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