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不到BLAST信号呢?急!!救!!

楼主(2006-09-13):
我用的是PCI9054芯片,进行DMA操作,可是观测不到BLAST的负脉冲信号,,,,以致于我的ready信号一直为低,,,呈现死机!,,,大哥哥,大姐姐,,,帮帮忙!!!郁闷ing+痛苦ing!
我的DMA控制字设置:
DMAMODE0=BIT0|BIT1|BIT6|BIT8,(相应为为“1”)
DMASIZ0=4,
DMADPR0=0.
你说咱PCI9054就是不发出BLAST信号呢!!!!!

网友(2007-01-17):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我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从方式或者DMA方式,ADS#和Blast#都没有信号,特别郁闷,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原因。现在只能怀疑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