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片机的电平兼容的问题

楼主(2006-09-14):
我的单片机是5v的芯片,而外部括的RAM是3.3v的芯片,请问,能不能直接把2个片子的地址数据线相连而不通过电平转换,也就是说,单片机能不能把RAM送来的3.3v高电平识别为高电平,反过来,5v的地址或数据线直接接到3.3v的芯片的管脚上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把管脚烧坏??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看单片机数据文档里面的输入高电平的下限是多少,一般是2V。再看RAM的输入电平的上限是多少,如果可以耐5V电压就不用转换了。

楼主:
请问如果ram不能耐5v,该如何处理??

网友:
加上拉电阻

网友:
当然用电平转换芯片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