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大家,仿真时进入不了外部存储器

楼主(2006-09-14):
时钟信号都是好的,寄存器参数配置也没问题,板子连线也都是对的,写SDRAM时不论写入什么值,最后都变成一样的,flash空间状态不稳定,有时候全0,有时后全F,有时候就全都是随机的一个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样才能定位错误呢?谢谢大家。

网友:
你的 硬件配置有没有设置错啊!试一下用示波器看看DS有没有信号!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