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设计中的困扰

楼主(2006-09-14):
主要是想做个数字钟,到60后还原到00,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请各位帮我看看,熟悉的给我指点一二,不熟悉的大家共同研究进步。主要问题是:怎么实现数码管不闪烁,有没有个比较通用的程序流程(用定时器中断)。帮忙改改这个程序达到前述功能。
已经困饶多时了,路过的记得帮忙看看哦。

411 Bytes, 下载次数: 6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ASM

网友:
ASM的。。。以前做过一个,不过是c的

楼主:
也可以把C的发上来我看看啊

网友:
还记得思路
做一个硬件定时器,两软件定时变量。
硬件定时器可以在800Hz以上(max7219选的800Hz的刷新率),可以选1ms,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先依次刷新两个数码管。然后判断软件定时变量一是不是超过1000次,1000次即1秒后,软件定时变量一清零,软件定时变量二加一。同理判断软件定时变量二的值,超过59就清零,秒只有0-59。

楼主:
思路我可以理解的,呵呵,就是不知道怎么让这两个数码管静态显示,老是这样闪烁,哎。我知道是刷新率的问题,但是就是改了半天改不了。哎。可能是进入个死胡同了。

网友:
先看定时器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刷新频率我再提高了些,暂时把这个闪烁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显示数字不怎么正确,不能进位显示。

网友:
是两个1位的数字

楼主:
不是,本来应该有进位的嘛,但是个位到9后不能向前进位。十位不显示。

网友:
可能你的延时子程序有问题

试一试以多次刷新代替长时间的延时啊

网友:
显示的是2个一位数,用定时器刷新,分时复用。

网友:
看了一下你的程序结构有问题
有堆栈时,应该先设置堆栈,有看门狗的话要不用的时候要清掉,
有很多中断入口程序,你没有服务程序时要跳转到mian里
我看你用到了定时器,如果用溢出中断的话,你好像没有中断服务程序,定时器只能用一次有效了,剩下的就是从初始00开始计数拉
你好好看看吧

网友(2015-03-25):


网友(2017-01-16):
參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