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9054的请教

楼主(2006-09-14):
各位大虾,小弟在开发PCI9054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希望各位能给点帮助。我焊接了两块电路板,第一块将所有的元器件都焊好,插入PCI插槽后,启动机器,主机可以正常启动可是找不到PCI设备,然后怀疑是否其他元件有干扰,所以焊了第2块板子,其中只焊接了,时钟,电源芯片,和PCI9054,此时插入PCI插槽后,机器直接起不来了。观察时钟,和电源供电都是正常的。
        请问如果让CPU能够检测到PCI设备最简单的系统需要做些什么?

网友:
同问,怎么没有大虾来回答呀?

网友:
找不到pci设备----eeprom有没有烧??
机器不启动-----中断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
中断设置?INTA需要拉高吗?
EEPROM,9054不是有内部默认的配置吗?

网友:
找不到卡的话跟EEPROM关系比较大,内容不对很麻烦

网友(2006-10-19):
引用 楼主:
中断设置?INTA需要拉高吗?
EEPROM,9054不是有内部默认的配置吗?

不需要,中断缺省是关闭的。我个人认为你的eeprom有问题,可以不装eeprom,能启动则证明你prom有毛病,那么把它毛病改了就行了,最简单的就是按照plx网站评估板上的copy一份

网友:
先不要乱改prom,可以逐项修改,看效果,最后都了解了,就可以任意定制

网友A:
不烧ROM也会有默认的值的,系统起不来是中断原因

网友:
跟中断有什么关系,呵呵,中断default是不打开的,第一块起得来、找不到设备,就是板子焊得不好呗,第二块很明显without eeprom的情况,把eedi/eedo拉低(The EEDI/EEDO pin must be pulled low—a 1 K-ohm resistor is required(rather than pulled high, which is typically done for this pin).)

引用 网友A:
不烧ROM也会有默认的值的,系统起不来是中断原因

网友(2007-04-29):
这个俺没遇到过,帮你顶,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小弟也要设计电路板,跪求搂住给一份(最好是)PCI9054AC50P1的原理图,DXP库里面找不到,没法做PCB板,谢谢了!把你的整个原理图给我更好,谢谢搂住大恩大德!
QQ:740393637
邮箱:csxclove@126.com
交个朋友

网友(2007-09-27):
EEPROM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吧。

网友:
如果是EEPROM的问题,在windows下的现象应该是设备没有分配资源,而不至于找不到设备,所以问题可能出在焊接或者电路设计的问题上,最关键的信号应该注意:中断、IDSEL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