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 encouter中的名词?

楼主(2006-09-14):
什么叫bump cell, area I/O?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看看培训教材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 ,看看培训的就知道了

网友(2007-12-16):
UG里说的很清楚,自己去看看!!!1

楼主(2010-11-10):
给个培训教材的连接吧?

网友(2011-04-05):
看看培训的就知道了

网友:
bump cell就是flipchip package里面加的bump ,就是pad的延伸, 芯片通过solder bump连到封装的sold ball上,然后再连到PCB上, bump一般是圆形或者8边形,
如果用bump cell,那么pad通过RDL(redistribution layer) 连接到bump, 一般是高层金属或APL 层,

如果是AREA I/O ,则不需要RDL 连接,因为pin直接连到AREA I/O pad, 但是area I/O 会一开始影响place,floorplan,像一个macro一样,比较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正解 ,你能说说RDL以及bump的具体结构吗
还有具体怎么画RDL层 谢谢啊 用astro好还是icfb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