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个程序看看计算的啥表达式啊??

楼主(2006-09-14):
QKUL:        MOV        A,R3                ;R2,R3XR6,R7-->R4,R5,R6,R7

        MOV        B,R7

        MUL        AB

        XCH        A,R7

        MOV        R5,B

        MOV        B,R2

        MUL        AB

        ADD        A,R5

        MOV        R4,A

        CLR        A

        ADDC        A,B

        MOV        R5,A

        MOV        A,R6

        MOV        B,R3

        MUL        AB

        ADD        A,R4

        XCH        A,R6

        XCH        A,B

        ADDC        A,R5

        MOV        R5,A

        MOV        PSW.5,C

        MOV        A,R2

        MUL        AB
        ADD        A,R5

        MOV        R5,A

        CLR        A

        MOV        ACC.0,C

        MOV        C,PSW.5

        ADDC        A,B

        MOV        R4,A

        RET

网友:
跑跑看是?

网友:
QKUL:        MOV        A,R3                ;R2,R3XR6,R7-->R4,R5,R6,R7

        MOV        B,R7

        MUL        AB              ;低字节相乘

        XCH        A,R7           ;保存原R7乘数,并把低字节的结果保存在R7

        MOV        R5,B

        MOV        B,R2

        MUL        AB               ;原R7低字节与另一数的高字节相乘,高字节相当于平时的十位

        ADD        A,R5           ;低字节相当于平时的个位,因为高字节实际在后面加一个字节

        MOV        R4,A            ;的‘0’,下面的运算跟小学的两位数乘以两位数一样道理了,

        CLR        A                    ;用笔写一下就知道那要加及那个跟那个加,那个要保存了
        ADDC        A,B

        MOV        R5,A

        MOV        A,R6

        MOV        B,R3

        MUL        AB

        ADD        A,R4

        XCH        A,R6

        XCH        A,B

        ADDC        A,R5

        MOV        R5,A

        MOV        PSW.5,C         ;溢出标志(进位),以下是高位相乘并调整相加结果了
        MOV        A,R2

        MUL        AB
        ADD        A,R5

        MOV        R5,A

        CLR        A

        MOV        ACC.0,C

        MOV        C,PSW.5

        ADDC        A,B

        MOV        R4,A

        RET

网友(2006-10-14):
好样的,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