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a怎样使用rule?

楼主(2006-09-14):
有些rule是customize的,什么option能载入?

网友:
如果只是使用rule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你把leda的图形界面启动,会有一个rule的编辑的地方,你把你需要的rule选择好了另存,
下次写script直接调用这个rule文件就可以了。
自己定义rule比较麻烦,没有做过。

楼主:
rule已经定义好了,我想知道在command line状态时,怎样使用这些rule。

网友:
你看一下leda的userguide,
我记得是指定rule 文件的路径。
然后启动command line模式

网友(2010-07-18):
这么高级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