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问题

楼主(2006-09-14):
PCI的Memory访问和IO访问什么意思?
各有什么用途?
新手上路,不要笑话我问的简单问题

网友:
其实就是地址空间的不同,memory用来传数据,而I/o空间用来配置芯片的一些内部寄存器。

网友:
是这样解释的吗?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