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6-09-14):
51单片机的T0,T1已经做了内部定时器,还能否通过引脚接线作为外部的控制线?
急需,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应该不可以

网友:
可以作为外部中断源扩展用。但这两脚是输入方式,应不可输出控制外设的信号,但可由外设输入信号来引起单片机内部动作,从而由其它引脚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2006-10-19):
在中断程序里面应该可以用软件实现其他口的输出啊?

网友:
可以的~~~这个问题很简单的···!!!
你们根本不明白51构造怎么说不可以呢!!!
上次我上传的51结构的书没人看现在居然问这个问题···!!!!!
而且大都数都答错!!!

网友:
可以的,控制其它口作为外部控制的输出不就行了

网友:
哦明天防真一下再来回答

网友:
具体说说要求啊,我好像不知道你们说输入输出是什么意思……
T0. T1 编程的时候可以根据情况用吧……

网友(2014-12-14):
基本的要先搞定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