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讯CDMA移动通信内部资料

楼主(2006-09-15):
朗讯CDMA移动通信内部资料,值得推荐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好东西;下了;

网友:
另:悄悄的问一句;
朗讯招人吗?

网友:
路过,我也问问

网友(2006-11-20):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好东西;下了;

网友:
Re: 123ppmove

我同学告诉我朗讯现在的确在招人
还发给我看了

网友:
不过要求比较高,是要人去做带头人性质的

网友:
主要研究内容是空中接口,你有实力不妨去看看

网友:
为什么下了几个就不能下了啊?

网友(2007-01-13):
I want to downlload

I want to downlload

网友(2007-02-19):
wonderful information

wonderful information
Thanks a lot

网友:
CDMA通信技术和朗讯科技CDMA系统

CDMA通信技术和朗讯科技CDMA系统
                by 青岛朗讯培训中心   宋红彦
随着现代通信的发展,在任一时间,任一地点能与任一对象进行各种信息交流已成为现代通信理所当然的目标。因而促使移动通信技术发展异常迅速并日渐成熟。
从20世纪70年代末蜂窝移动通信的问世到当今21世纪CDMA技术应用,移动通信经历了模拟时代如北美的AMPS、欧洲的TACS、瑞典的NMT-900、日本的HCMTS/MCMTS 以及 无绳电话CT-1; 数字时代如北美的D-AMPS、欧洲的GSM、日本的JDC直至当今WS-CDMA/CDMA2000等。 在从模拟到数字的转变过程中经历了多址通信技术的发展: 频分多址 FDMA、时分多址TDMA 以及码分多址CDMA。
CDMA系统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Qualcomm公司开发试验的, 由于其能有效的降低人为干扰、窄带干扰、多径干扰的影响,采用语音激活技术、各种分集技术、各小区间均使用同一频率无需频率管理和指配、实现软切换,大大增加了系统容量以及系统抗干扰能力。并且满足了日益激增的对移动通信非话业务的需求。最典型的是IS-95CDMA 蜂窝 移动通信系统。
本文将对多址通信、IS-95 CDMA系统技术原理和关键技术作相应介绍 后, 将重点 介绍朗讯科技 CDMA系统的应用和组成。

第一章、CDMA通信技术

一、多址通信方式

传统的无线通信是建立在点对点的通信基础上的,而现代通信为了实现任意呼叫某一用户的目的逐步转向多址通信。在射频信号可分割理论基础上,在发送端信号复合,在接收端信号分离,要求各个信号之间必须线性相关且相互正交。即许多移动用户共用一个宽带信道,任意二个移动用户可占用任一指定射频信道,进行相互通信而不影响其他用户。目前常见的多址通信方式有频分多址的FDMA方式、时分多址的TDMA方式以及码分多址的CDMA方式。
•        FDMA采用频率分割,将使用频段划分成若干个极窄子频的频道,一个用户分配一个固定频道,利用调频方式在该频道内传送信息,在接收端采用滤波器将不同信号分离,实现多址通信,为模拟方式。例如北美的APMS利用800MHZ频段频率资源,每个频道占用带宽30KHZ;欧洲的TACS利用900MHZ频段频率,每个频道占用带宽25KHZ。如下图(一)所示。

比较项目        AMPS        TACS
工作频段(MHZ)        基站发送:870-890
基站接收:825-845        基站发送:935-960
基站接收:890-915
频道间隔(KHZ)        30        25
控制频道调制方式
控制频道调制峰值频偏        FSK
8KHZ        FSK
6.4KHZ
话音频道调制方式
话音频道调制峰值频偏        FM
12KHZ        FM
9.5KHZ
控制信号传输速率(kbps)        10        8

                        图(一)        AMPS与TACS的主要差别

•        TDMA是数字通信的主要多址方式,采用时域分割,在FDMA工作频段的基础上,在给定频带的最高数据速率条件下,将传送时间划分成若干个时间间隔(即为时隙),一个用户使用一个给定的时隙, 在接收端利用时间 选通门提取信号,实现多址通信。 例如北美的D-AMPS,30KHZ 分成6个 时隙,同时支持3个呼叫; 欧洲的GSM,将200KHZ划分成8个时隙, 支持8个呼叫。如图(二)所示。

比较项目        D-AMPS (IS-136)        GSM
工作频段(MHZ)        基站发送:870-890
基站接收:825-845        基站发送:935-960
基站接收:890-915
频道间隔(KHZ)        30        25
调制        /4-DQPSK (8-PSK)        GMSK
帧长 (ms)        40        4.615
每帧时隙        6        8
语音编码        VSELP (ACELP)        PRE-LTP
最大可能数据速率(kbps)        43.2        115.2-182.4

图(一)        D-AMPS与GSM的主要差别

不管是FDMA还是TDMA均存在复杂的频率复用及RF设计。

•        CDMA是通过比传送数据速率高得多的特殊编码来调制信息,将数据带宽大大扩展后再进行传输,不同用户使用相同载频但使用互不干扰的不同编码,即在同频同时的条件下各个接受机根据信号码型之间的差异提取信号,实现多址通信。

目前窄带CDMA(IS-95)频道 的划分基于AMPS(如图三所示), 系统中 多用户工作于同一 载频,利用扩频有效的利用有限的频带宽,最终带宽 扩展为1.23MHZ,同时利用三种相关编码( PN Offset Code,Walsh Code,42-bits Long Code) 进行调制/解调来区分每个用户; 将来宽

网友(2007-11-28):
Table of Contents
SUMMARY................................................................................................................................ 1
Table of Contents....................................................................................................................... 2
Introduction................................................................................................................................ 3
Major Conceptual Similarities..................................................................................................... 3
Major Differences...................................................................................................................... 3
Chip Rate................................................................................................................................ 4
Migration from existing technologies................................................................................... 4
Numerology........................................................................................................................ 4
Eb/No Requirement............................................................................................................. 4
Overall Capacity.................................................................................................................. 5
Out of Band Emissions........................................................................................................ 5
Summary of Chip Rate Comparison.................................................................................... 6
Forward Link Pilot Structure................................................................................................... 6
Basic Fundamental Approaches.......................................................................................... 6
Dedicated Time Multiplexed Pilot (DTMP).......................................................................... 6
Common Code Multiplexed Pilot (CCMP)........................................................................... 7
Base Station Synchronization.................................................................................................. 8
Base Station Acquisition and Detection............................................................................... 9
Terminal Battery Life Characteristics...................................................................................... 9
Dedicated Mode................................................................................................................ 10
Idle Mode.......................................................................................................................... 10
Inter-Frequency Hard Handoff and Hierarchical Cell Structure (HCS)................................. 11
Frame Length........................................................................................................................ 11
Differences in Deployment Possibilities................................................................................... 12
Benefits of 1.25 MHz Deployment Option........................................................................... 13
Deployment in 2x 5 MHz.................................................................................................. 13
Band Packing and Band Planning...................................................................................... 13
Benefits of Multi-Carrier Spreading Option.......................................................................... 14
Appendix 1 – Numerology....................................................................................................... 16
Appendix 2 - Overall Capacity................................................................................................. 18
Appendix 3 - Emission Limits.................................................................................................. 21
Filter Characteristics.............................................................................................................. 21
Output Power Level.............................................................................................................. 21
Impact on Forward Link Capacity..................................................................................... 23
Appendix 4 – cdma2000 Inter-frequency Hard Handoff procedures....................................... 26
Inter-frequency Search Procedure......................................................................................... 26
Minimizing Impact of Search Excursion on Current Frame................................................... 27
Off-Line Pilot Searching.................................................................................................... 27
Increasing Symbol Energy of Current Frame..................................................................... 27
Forward Link Power Control during Search Visit.............................................................. 27
Reverse Link Power Control during Search Visit............................................................... 28
Search excursion position within a frame............................................................................. 29
Hard Handoff Failure Recovery........................................................................................ 29
References................................................................................................................................ 30
IntroductionDevelopment of the 3G CDMA systems for IMT-2000 is oriented towards a wider set of services than provided in second generation cellular systems. Both WCDMA and cdma2000 are to provide these new services. Since currently deployed CDMA systems have been the source of many of the new ideas behind using CDMA for cellular and PCS applications, there are naturall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RTTs. Furthermore, harmonization activities have brought the RTT contributions even closer. So, first we list similarities and then discuss more extensively the residual differences, which have not yet been converged by the continuing harmonization efforts. The similarities are mainly at a functional and conceptual level. Many of the technical details such as nomenclature, timing, and precise parameters are different, due to parallel on-going standardization efforts. This is true for both the physical layer and lower layers.
Both cdma2000 and WCDMA were designed to meet the ITU IMT-2000 Requirements in terms of data rates, enhanced spectrum efficiency, and range of operating environments. New frequency bands have been allocated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o deploy IMT-2000 systems. The WCDMA system is mainly targeted for deployment in new (green field) spectrum. By contrast, cdma2000 was designed to be deployed both in existing bands and new spectrum. This lead to some of the conceptual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spreading method and chip rates discussed further in this document.
Major Conceptual SimilaritiesThis list pertains to functional and conceptual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CDMA IMT-2000 proposal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hile the concepts are similar, the details of the physical layer are different. This is mainly due to separate standardization efforts. However, since many of the underlying physical layer concepts are identical, many of the details can be harmonized without impacting the system performance or integrity.
Similarities in both systems include:
·      Coherent forward and reverse link
·      Fast power control on forward link as well as reverse link.
·      Variable length orthogonal Walsh sequences used for forward link channelization
·      Complex QPSK spreading on both forward and reverse link
·      Convolutional codes used as baseline (identical polynomials)
·      Parallel Turbo codes for higher data rates
·      Orthogonal Walsh functions separating the users parallel code channels on the reverse link
·      Variable spreading factor to achieve higher data rates
·      Non orthogonal reverse link based on PN scrambling codes
·      Mobile Assisted inter-frequency hard handoff procedures
·      Variable rate operation with blind rate estimation for simple services (e.g. voice)
·      Continuous reverse link operation
Major DifferencesThe following items are major physical layer differences being addressed for future convergence. There are many other differences in the details of the physical layer parameters and procedures. The list below addresses some of the major differences in the physical layer concepts and parameters affecting harmonization of the two systems.
Table 1: Major Physical Layer Differences between WCDMA and cdma2000

WCDMA
cdma2000
Chip rate
4.096 Mcps
3.6864 Mcps
Forward link pilot for channel estimation
TDM dedicated pilot
CDM common pilot
Antenna beam forming and spot beams
TDM dedicated pilot
CDM dedicated pilot
Base station synchronization
Asynchronous
Synchronous
Base station acquisition and detection
3 step parallel code search
for base station detection and slot/frame synchronization
Time-shifted PN correlation
Chip Rate Considerations for chip rate selection are:
·      Migration from existing technologies
·      Numerology
·      Capacity
-          requirement
-          Overall capacity
·      Out of band  emissions
Migration from existing technologies In the ITU REVAL, A3.4.2.4.3, Annex 3, ease of migration from existing technologies is given the G1 rating of Most Important. Of course, if ease of migration extracts a penalty in performance or implementation, then a tradeoff must be weighed. The use of 3.6864 Mcps, however, provides smoother migration from existing CDMA systems without any such penalties. This is elaborated on below.
NumerologyA well-engineered and technically sound system design will utilize parameters that simplify implementation and provide maximum performance with minimum complexity.  Under these assumptions, acceptable chip rates for a 5 MHz DS-CDMA system (based on accommodating different frame lengths, power control update rates, and numbers of modulation symbols per power control group and chips per modulation symbol) are limited to a few possible chip rates.  It is shown in Appendix 1 that the two chip rates proposed by WCDMA and cdma2000 meet those numerology criteria. For the selection of a particular chip rate among the candidates, one must look at the relative merits of each of these two parameters under all other systems requirements, for further optimization.
Eb/No RequirementSummary: Compared to other factors such as modulation characteristics, power control performance, mobile speed, number of transmit / receive antennas, and radio channel environment, a 4.096 Mcps vs. 3.6864 Mcps chip rate has a negligible impact on Eb/No requirement.
One of the main parameters driving the capacity of a CDMA system is the energy per information bit to noise ratio (Eb/No) required to achieve a given link quality (e.g. required frame or bit error rate). The Eb/No requirement depends on the modulation characteristics, demodulator and decoder performance, mobile speed, number of receiving antennas, number of transmitting antennas, multi-path environment (time diversity), and total signal bandwidth (frequency diversity).  All those determining factors being identical, a small change in signal bandwidth (chip rate) has a negligible impact on Eb/No performance.  Other factors such as usage of transmit diversity, coding scheme, or pilot structure and energy overwhelm the impact of a change in chip rate.  Thus, a particular chip rate between 3.6864 Mcps and 4.096 Mcps has virtually no impact on Eb/No requirements.
Overall CapacityThe overall capacity of a CDMA system is the minimum between the forward and reverse link capacities.
In theory, theforward link capacity is limited by the pole capacity resulting from interference generated by non-orthogonal users of the same cell (multi-path) and users of neighboring cells.
In practice, other aspects limit the forward link capacity befo.............

网友(2023-04-20):
融入课程思政的电气工程基础考核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