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和branc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9-15):
j和b指令有什么不同?

网友:
跳转的范围不同,jump跳转偏移要大于branch

网友(2007-09-27):
一般jump是绝对跳转,branch是条件跳转,这个可能只是MIPS中特有的一种说法(看那本计算机组织结构书,mips的创始人)。
一般的看,不管是绝对跳转还是条件跳转都可以说是jump的。

网友:
jump是j类型,branch是i类型

网友:
jump 用绝对地址, branch是相对寻址

网友:
注意看看那些“位置无关”的代码, 通常都是用"b"的。

网友:
好像还有一个区别,就是j 后面可以接标号或者handler,b后面不可以接handler

网友(2008-02-07):
j直接在pc上加偏移,b除了偏移外还可以做分支预测。

网友(2009-08-30):
jump 是无条件转移; 而branch是分支转移,主要体现在“分支”二字上,就是说branch的条件满足了才跳转,条件不满足就不跳转,不像jump是无条件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