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how to install LDV5.0

楼主(2006-09-15):
xiexie!

网友(2013-09-10):
1).以root登入     # su -      Password:> (在这里输入root的密码) 2).硬盘上建立一个ldv51_install目录,用来安装ldv51     # mkdir /eda/ldv51_install 3).将解压好的两个安装包CDROM1  和CDROM2的所有内容复制到/eda/ldv51_install    4).进入下面的目录:/eda/ldv51_install/CDROM1   5).现在开始正式安装 ⑴在这个目录下运行安装脚本文件SETUP.SH,注意大小写     # ./SETUP.SH ⑵Specify path of install directory [OR type [RETURN] to exit]: (指定安装路径)     # /eda/ldv51⑶Directory /Cadence does not exist. Create? [y/n]:     # y ⑷Do you want to start softload? [y/n]:     # y ⑸Warning: Software administration should not be done as root because it
could cause file permissions problems while extracting software Press [Return] to proceed, q to quit :     # (按回车即可) ⑹主菜单         The available options are:            1)   Load Available Products            2)   List Installed Products            3)   Remove Installed Products            4)   (unavailable option) Configure Installed Products            5)   (unavailable option) Test Installed Products            6)   Update Installed Products            h)   Help            q)   Quit    Type your choice: [ 1 ] 1     # 1 (Load available Products) ⑺        You must now identify where the CD-ROM is mounted.            1)   Local           (mounted to this machine)            2)   Remote          (mounted to another machine)            m)   Main Menu            h)   Help         Type your choice: [ 1 ] 1     # 1 (Local           (mounted to this machine)) ⑻        Specify the CD-ROM mount point            1)   /cdrom            2)   Other            m)   Main Menu            p)   Previous Menu            h)   Help         Type your choice: [ 2 ] 2     # 2 (Other) ⑼type the CD-ROM mount point: [/eda/ldv51_install/CDROM1 ]     # (按回车即可) ⑽Do you want to view the README file? Please press y (yes) or n (no) :     # n         (太长了,还是不要看了) ⑾Follow the standard Cadence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Press [Return]
to proceed, q to quit :     # (按回车即可) ⑿Where is the installation information?       1) (unavailable option) Work Order       2) E-mail File       3) Tape       4) Cadence Catalog       5) Documentation Catalog       h) Help       p) Previous Menu       q) Quit    Type your choice: [ 2 ] 4     # 4 (Cadence Catalog) Loading appropriate product installation information... ⒀选择需安装的产品 a) All of the above n) None of the above p) Previous Menu Type your choice (a,n,p,1-3,2 5 9 ...): a     # a (All of the above) 通过按空格键到产品列表末尾 ⒁Are your selections correct? [y/n]     # y Disk checks successful. The following products will be installed or updated. 通过按空格键到产品列表末尾 ⒂The following media is required: **** CDROM # 1 *****CDROM # 2 Press [Return] to proceed, q to quit :    # (按回车即可) Checking for ***** CDROM # 1 ......... Extracting control programs ......... Updating package installation information....................................... ……………… Checking data files... Executing control programs (pre-load) ... Checking    CDROM # 1 这时开始安装了, CDROM # 2将会自动加载,现在可以去
充杯咖啡,等它装完 6). 验证安装: ①       The available options are:            1)   Load Available Products            2)   List Installed Products            3)   Remove Installed Products            4)   Configure Installed Products            5)   (unavailable option) Test Installed Products            6)   Update Installed Products            h)   Help            q)   Quit    Type your choice: [ 1 ] 2     # 2 (List Installed Products) ②Specify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the products: No.   Operating system 1)   SunOS Operating System (sun4) 2)   Solaris Operating System (sun4v) 3)   Linux Operating System (lnx86) 4)   HP-UX Operating System (hppa) 5)   IBM AIX Operating System (ibmrs) Type your choice [ 1 - 5 ]:     # 3           (lnx86) 将会列出所安装的软件名 ③Press [RETURN] to continue:     # (按回车即可) 现在已经完成了LDV51的安装,可以退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