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楼主(2006-09-15):
请问TCL文件有什么作用
新学者

网友:
做批处理

类似bat文件,但是比bat通用,可以跨平台使用

楼主:
可不可以讲详细一点不
在QUARTUS里面呢

网友:
EDA工具基本上都支持tcl script控制工具的执行
所以如果你写了一个tcl脚本文件,就类似于一个批处理文件可以用来方便管理项目工程
而且如果用DC就要使用synopsys的script,它也是基于tcl的,所以学好tcl很有必要

网友:
modelsim也用tcl,tcl很有用,能提高效率

网友(2007-04-03):
写脚本用的

网友:
确实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