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段数码显示管的设计

楼主(2006-09-15):
请问谁有七段数码管的设计实验实例
能不能共享一下
我在设计中看到的资料里有PFGA引脚与BOARD NET NAME有什么区别呀
还有PIN

网友:
小声问一句,
你说的是用led来搭出数码管的设计方法,还是你有一个数码管,想知道如何连接,如何控制?

楼主:
有数码管
想用QUARTUS来设计

网友:
确定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直接用硬件描述语言写真值表即可。

很简单的

网友:
在Quartus II中可以直接用AHDL写

网友(2006-10-20):
设计一个译码器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电路比较简单,要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网友: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timescale 1 ns / 10 ps
// synopsys translate_on

//这是四个数码管,分时给数据,但人眼看不出来闪烁,呵呵

module sevenseg
    (
       clk,
       reset,
       number1,    //四个管子分为两组
       number2,
       dp1,      //四个小数点
       dp2,
       dp3,
       dp4,
       out_a,
       out_b,
       out_c,
       out_d,
       out_e,
       out_f,
       out_g,
       out_dp,
       out_sel
    );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7:0] number1;
input  [7:0] number2;
input  dp1;
input  dp2;
input  dp3;
input  dp4;
output out_a;
output out_b;
output out_c;
output out_d;
output out_e;
output out_f;
output out_g;
output out_dp;
output [3:0] out_sel;

wire   clk;
wire   reset;
wire   [7:0] number1;
wire   [7:0] number2;
wire   dp1;
wire   dp2;
wire   dp3;
wire   dp4;
reg    out_a;
reg    out_b;
reg    out_c;
reg    out_d;
reg    out_e;
reg    out_f;
reg    out_g;
reg    out_dp;

reg    [3:0] out_sel;
reg    [9:0]cnt;
reg    [3:0]count;
wire   [6:0]discode;

always @(posedge rese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1)
               cnt <= 10'd0;
           else
              begin
               cnt <= cnt + 10'd1;
              end
        end

always @(posedge rese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1)
              begin
                out_sel <= 4'd0;
                out_dp  <= 1'd1;
              end
           else
              begin
                if(cnt<=10'd255)
                   begin
                      out_sel <= 4'd1;
                      out_dp  <= ~dp1;
                   end
                else if(cnt<=10'd511)
                   begin
                      out_sel <= 4'd2;
                      out_dp  <= ~dp2;
                   end
                else if(cnt<=10'd761)
                   begin
                      out_sel <= 4'd4;
                      out_dp  <= ~dp3;
                   end
                else
                   begin
                      out_sel <= 4'd8;
                      out_dp  <= ~dp4;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rese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1)
              begin
                count   <= 4'd0;
              end
           else
              begin

                if(cnt<=10'd255)       count <= number1[7:4];
                else if(cnt<=10'd511)  count <= number1[3:0];
                else if(cnt<=10'd761)  count <= number2[7:4];
                else                   count <= number2[3: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rese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1)
              begin
                out_a   <= 1'd1;
                out_b   <= 1'd1;
                out_c   <= 1'd1;
                out_d   <= 1'd1;
                out_e   <= 1'd1;
                out_f   <= 1'd1;
                out_g   <= 1'd1;
              end
           else
              begin
                {out_a,out_b,out_c,out_d,out_e,out_f,out_g} <= discode;
              end
        end

segdec segdec1 (count,discode);

endmodule

module segdec
      (
         count,
         discode
       );

input  [3:0]count;
output [6:0]discode;
reg [6:0]discode;
always @ (count)
   begin
      discode = 7'b1111111;
      case(count)
        4'd0:  discode = 7'b0000001;
        4'd1:  discode = 7'b1001111;
        4'd2:  discode = 7'b0010010;
        4'd3:  discode = 7'b0000110;
        4'd4:  discode = 7'b1001100;
        4'd5:  discode = 7'b0100100;
        4'd6:  discode = 7'b0100000;
        4'd7:  discode = 7'b0001111;
        4'd8:  discode = 7'b0000000;
        4'd9:  discode = 7'b0000100;
        4'd10: discode = 7'b0001000;
        4'd11: discode = 7'b1100000;
        4'd12: discode = 7'b0110001;
        4'd13: discode = 7'b1000010;
        4'd14: discode = 7'b0110000;
        4'd15: discode = 7'b0111000;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2009-10-30):
不错,楼上写的不错,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