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_^

楼主(2006-09-15):
我准备做一个数据采集卡(不知道应不应该这么叫^_^),.AD芯片选择MAXIM公司的MAX1201,采集由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与PC接口部分选用PLX公司的PLX9054作为总线主控制器,中间的控制部分就是偶的任务了,不知道是用FPGA设计还是CPLD设计简单^_^,各位高手给点意见吧~~~谢谢了,还有什么建议也欢迎告诉小弟,再谢~~~

楼主:
只有看的  没有回的???

网友:
如果只是从功能实现的角度,fpga和cpld都可以,
需要根据你的具体环境来确定芯片类型,
如速度,规模,功耗,以及对内部资源的要求,如ram, pll等等

网友(2006-12-28):
不是很懂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