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转换速率,高手讲讲设计芯片的时候怎么提高芯片的转换速率!

楼主(2006-09-16):
《电路类似、功率接近,判断音质好坏的唯一标准只能是“转换速率”》
   “慷慨激昂的革命群众”近乎顽固地认为:电路类似、功率接近,判断音质好坏的唯一标准永远是“转换速率”。他是集成功放块最难做好的指标,甚至廉价分立元件功放也很难做好。
    100瓦功放的转换速率只有大于50V/uS才难听出区别,也就是说转换速率50V/uS、100V/uS和200V/uS不会有太大的区别。请注意前提是100瓦,如果是400瓦,那么转换速率还要加倍即要达到100V/uS以上。依此类推50瓦左右的LM3886和TDA7294的理想转换速率应该是50V/uS乘以0.7等于35V/uS。
    LM3886和TDA7294功率接近,但LM3886的转换速率19V/uS,虽然离理想的35V/uS还有一段距离,但已远高出TDA7294的10V/uS将近一倍。音响界有个神奇的数字0.7或者说是1.4,转换速率大1.4倍就能听出区别,更何况是两倍,因此LM3886的音质要好于TDA7294。
    同理功率25瓦级别的LM1876、LM4766、LM1875可以缩小一倍即25V/uS。上述三种集成功放块的标称转换速率分别是18V/uS、9V/uS、8V/uS,也就是说LM4766这辈子永远只能和LM1875同流合污,而革命群众最钟爱的LM1876转换速率18V/uS,最接近25瓦级功放的理想值25V/uS,真可谓是一骑绝尘,超凡脱出。

网友:
下面呢?难道没有了??

网友:
转换速率和带宽,增益有关,应该有个攻势表明他们的关系!!!!

网友:
后面还有吗?

楼主:
期待中!

期待中!希望回国后继续折腾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