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的代码

楼主(2006-09-16):
请教下面的代码

使用repeat产生确定数目的时钟脉冲
initial
begin
       Clk = 0 ;
       repeat ( 6 )
              # (period/2)  Clk = ~ Clk ;
end
该例使用repeat产生 3个时钟脉冲.
请问上面的 period/2指的是什么?

网友:
period是定义的时钟周期,参数, 每隔period/2 CLK翻转一次.
建议看看基本的Verilog语法书吧

网友:
楼上大侠正解 ^_^
其实可以通过想想3个时钟脉冲是怎么回事反过头来看程序,就好理解了。

楼主:
非常感谢,写得很好。

网友:
用于仿真

# (period/2)主要用于仿真,指定波形周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period就是时钟周期,fa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