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4芯片是选择5v还是3.3v啊?

楼主(2006-09-17):
根据什么选择9054芯片的电压啊?似乎有5v和3.3v两种选择?

网友:
3.3v 电压

楼主:
那5v是用来做什么的啊?

网友:
You need to check you system. most of current system use 3.3v

网友:
我想3.3

网友:
9054是3.3V的core voltage, 3.3V or 5.0V 的PCI or Local signal tolerant voltage, 所以9054电源采用3.3V,但是IO信号线可以容许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