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勉电路和差放电路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06-09-17):
推勉电路:
   输入两路相位相反的信号到两个管子,输出在反相合成
差放不也是这样的么??

楼主:
是不是,太简单了,但我不知道呀,高人告诉我撒

网友:
首先使用的地方就不一样

推挽一般用在功放输出级即末级,像我们的显示器就是用的(OCL,OTL等电路)
而差放一般用在输入级。是为了提高抗干挠能力。比如我们的运放输入一般就是用的差放单元。

这是我的一点理解。

网友:
很好
我认为也是那样的

网友:
大学模电讲过,推挽功率大?有些忘了。。。

网友:
推挽是输出结构,用于提高输出功率;差分是输入结构,用于克服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