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Verilog的问题 ^_^ 盼高手解答~~~

楼主(2006-09-18):
SR锁存器的Verilog程序
  module SR_latch(Q,Qbar,Sbar,Rbar);
    output Q,Qbar;
    input Sbar,Rbar;
    nand n1(Q,Sbar,qbar);
    nand n2(Qbar,Rbar,Q);
  endmodule
//测试激励信号模块
   module Top
     wire q,qbar;
     reg set,reset;
     SR_latch m1(q,qbar,-set,-reset);//set和reset前面加个“-”表示什么意思?
     initial
       begin
         $monitor($time,"set=%b,reset=%b,q=%b/n",set,reset,q);
          set=0;
          reset=0;
          #5 reset=1;
          #5 reset=0;
          #5 set=1;
        end
    endmodule

网友:
好的的
和的和和的

网友:
这个这个,是“~”,不是“-”吧?

网友:
是啊,应该是“~”吧,表示按位取反的意思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

网友:
对,应该是取反的意思

网友:
嘿嘿,楼主要看清楚源程序哦

网友:
有吗?干吗要加-或~ ,确定没错啊

网友(2007-05-25):
不懂啦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模块例化的输出是不能加& | ~等逻辑的,就是输入端口也不建议在例化的时候直接加。

网友:
我只是觉得这个程序还有其它很多错误,通过不过test

网友:
估计是楼主拿的资料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