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计一个控制系统,控制摆锤运动.

楼主(2006-09-18):
一个长度为50cm的软绳悬挂摆锤(20~50g), 一端固定,一端自然下锤.在不接触摆锤的前提下,控制系统可完成起摆.并在指定振幅a=40度进行摆锤运动.
要求: 1\ 系统能通过键盘控制起摆;
2\ 使10s内完成稳定运动;
3\ 摆锤达到两端的摆幅误差可以控制在正负5度
4\ 控制摆锤在摆锤运动稳定时, 可显示摆动周期.

拜托大家了,有没有知道了,指点一\二.

网友:
可以用电磁铁做激励源阿,不过你摆锤得是铁的了,其他的就得靠实验什么的确定了

楼主:
非常感谢, 我们采用了电磁铁, 用小车拖, 不过这样感觉不象是自动控制.
能不能从绳上给力, 来控制啊

网友:
应该是从锤子上吧?从绳子上怎么作用啊??是软绵绵的无动力的哎~
当然可以从绳子的两端施加作用力~可以采用电动机啊~~

楼主:
具体是什么样的电动机啊. 电动机的种类很多啊.
而且不能碰触摆锤.
我们现在用的是步进电机带动磁铁, 不过效果不理想.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
为什么不用电磁铁,适当的频率控制就能达到目的啊

网友:
绳上通上大电流处于强磁场中,电流可以是周期性的,这个摆来摆去不好弄

或者

对电磁铁的供电是周期性的,这个可行

网友:
对啊,用适当频率的方波控制电磁铁行了

网友:
我觉得不行~~很难控制!有可能造成加速度摇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