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内的模块互换问题

楼主(2006-09-18):
请问一下大虾们:
在FPGA里怎么用VHDL实现两个模块互换使用呢!
其接口是相同的
比方说在一块FPGA内实现接收和发送终端
但可以通过控制信号控制使只有其中一个使能!

网友:
我现在正在做这样的程序 ~  就是读写共用一段总线 ~
现在也有点迷惑 ~   写的话就正常将断口数据写如寄存器即可  读的话就要费点工夫了~   我也在查相关资料 ~  老师指点 要用三太门 ~~    可进一步交流   QQ 10887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