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内的模块互换问题

楼主(2006-09-18):
请问一下大虾们:
在FPGA里怎么用VHDL实现两个模块互换使用呢!
其接口是相同的
比方说在一块FPGA内实现接收和发送终端
但可以通过控制信号控制使只有其中一个使能!

网友:
用状态机实现不知道可不可以,两个状态互换着使用;
还可以用重构吧

楼主:
yueminjuan :
能告诉我怎么重构吗?
我现在就是相当于在同一个设备内实现两种功能
通过内部寄存器的状态来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大虾们:
在FPGA里怎么用VHDL实现两个模块互换使用呢!
其接口是相同的
比方说在一块FPGA内实现接收和发送终端
但可以通过控制信号控制使只有其中一个使能!

在收发器状态机里面根据那个使能信号进行控制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