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问题

楼主(2006-09-18):
module mux4_1(out,in0,in1,in2,in3,sel);
output out;
input in0,in1,in2,in3;
input[1:0] sel;
reg out;
always @(in0 or in1 or in2 or in3 or sel) //敏感信号列表
case(sel)
2'b00: out=in0;
2'b01: out=in1;
2'b10: out=in2;
2'b11: out=in3;
default: out=2'bx;
endcase
endmodule
问defalut: out=2'bx为何不是out=1'bx,两个写法对应硬件有区别吗??

网友:
我觉得就应该是defaultut = 1'bx;
是不是资料上有错呀?

网友:
reg out;//已经说明out是1位的寄存器变量了 所以应该是default: out=1'bx;吧

网友:
资料错了,应该是1'‘bx

楼主:
同意!估计是资料错了

网友:
资料错了,用机器跑一下吧

网友:
資料錯了,用coding rule check tool 試一下就知

网友A:
好像不能对Reg赋值x吧。不可综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对Reg赋值x吧。不可综合的。

可以,就是不知道你用什么综合工具。
楼主的代码是组合逻辑,写default项只是好的代码风格,实际电路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