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简易JTAG需要驱动么?

楼主(2006-09-19):
本人现在想自己制作一个简易JTAG,恐制成后没有驱动,用ADS,AXD找不到目标板怎么办?
有别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Jtag 接口是一种标准协议.ARM处理器如果带有JTAG接口的化,只要外围电路按照协议的要求
配置,就没有问题.

楼主:
那,楼上的朋友,我还是存在疑问,我同学使用的ADS,AXD。他用的是买的仿真器(¥1000+),需要安装驱动后,AXD才能找到目标板,那我自己制作一个,直接接到PC的并口和目标板的JTAG口就可以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标板端的设计如我上贴所说.
你如果要做一个简易仿真器化还是需要的

网友:
用调试代理,x jtag或者h jtag .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