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如何用汇编语言编程求解一个二进制数的补码?

楼主(2006-09-19):
如题: 求! 如何用汇编语言编程求解一个二进制数的补码?

我在网上有搜索,可以觉得不对.

有没有朋友有新的方案

网友:
这样不知行不行

;-------------------------------
;二进制数存于R3,出口
;仍为R3
;-------------------------------
        MOV R2,R3
        MOV A,R3
        CPL A
        MOV R3,A

        MOV A,#10000000B
        ANL A,R2
        JZ W              ;最高位为1则加1
        INC R3
W:
        RET

网友:
取反,再加一步就成了

网友:
补码不是反码加一吗
为啥是最高为加一呢

网友(2006-10-25):
我做编个程序 赚点信元
假设数放R3结果在R4
PUSH PSW
CLR C
MOV A,R3
CJNZ A,#07FH
JC L1
MOV R4,A
L1:
CLR A
ADD A,#01H
ORL  A,#80H
MOV R4,A
POP PSW
RET

网友:
晕  打错了 CLR 是CPL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