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接变频混频器中的直流偏移的消除

楼主(2006-09-19):
我是新人在校学习期间分析的max2118这块芯片.它用的是直接变频,有一个模块是直接用于消除直流偏移的消除的,我不是很明白看了datashet也不太懂.

DC Offset Compensation IDC± and QDC±
The baseband highpass response is set through a capacitor
connected between IDC+ and IDC- for the I channel
and QDC+ and QDC- for the Q channel. The 3dB highpass
bandwidth is determined b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F3dB (highpass in Hz) = 1 / (11.750Ω ✕ C), C in farads
To reduce the potential for baseband spurious pickup,
keep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C compensation
capacitors and the IDC± and QDC± pins as short as
possible by placing the capacitors as close to the
device as manufacturing allows.

Baseband LPFs
The MAX2116/MAX2118 include programmable onchip
7th-order Butterworth lowpass filters. The filter
bandwidth is adjusted by setting two internal registers
(M, FDAC). The M counter should be set such that the
crystal frequency divided by M is between 1MHz and
2.5MHz. The FDAC register is then used to fine tune the
bandwidth. The -3dB cutoff frequency is determined b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f(3dB) = fXTAT / M ✕ (4 + 0.145 ✕ FDAC)
where M and FDAC are decimals.
The filter can be adjusted from approximately 4MHz to
33MHz. Total device supply current is dependent on
the filter BW setting, with increasing current commensurate
with increasing 3dB BW.

请问下高手这里都给了些什么提示?
不会是用低通后又接一个1高通?

网友:
我对这种做法也比较感兴趣,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吗?
一般来说,零中频的dc offset的cancel都是在digital中做
的,模拟的集成的做法没有见过。这是一款集成的单芯片?

楼主:
是的单片集成,是MAX的片子,楼上的也是做这一块的吗?

楼主:
怎么这么少人关注的啊,有点不像是一个RF IC的论坛啊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关注,很多教材都有一些粗浅的谈论,我也不是很理解,没有具体做过。

网友:
没看出什么道道来,惭愧。大家多讨论,一点一点积累,总能弄清楚的。

网友(2006-10-23):
呵呵......
我来解释一下:
模拟里头做DC offset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用高通滤波器,一种是加直流偏置来抵消。
前一种方法的意思是用一个高通滤波器把直流滤掉,滤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
1. HPF的 Frequency corner 如果太高的话会对有用信号损伤太大,但是DC offset 的 settle time 会快些;
2.HPF的 Frequency corner 如果比较低的话滤波器的group delay会比较大,对于相位的线性特性要求比较高的话会有问题,需要基带补偿,另外,DC offset的settle time 会比较长。

用加直流偏置抵消的方法呢就是在后端做一下DC值的计算(可以用模拟的方法也可以用数字的方法),然后在前端把这个直流值减去。

ZIF的架构总归会有DC的问题,所以用模拟方法实现的时候要根据系统参数,比如 信号带宽,对稳定时间的要求,相位特性要求等来做权衡。

上面的MAX2118用的就是HPF的办法,改变电容值就是改变了HPF的拐点频率。

回答还没有全面,欢迎讨论。

网友:
顺便,楼主是学生还是工作人事?
MAX2118是用在DVB-S上的ZIF芯片,楼主是研究这个的还是做DVB-S产品的?

网友:
建议楼主去看一下maxim的一篇关于dc offset的专利哈。看来关注2118的人还比较多。以后多交流一下

网友(2011-02-08):
hm..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关注,很多教材都有一些粗浅的谈论,我也不是很理解,没有具体做过。

网友(2012-10-08):
弱弱的问个问题,直接变频结构产生的DC offset 后面直接接一个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K级别),不会对有用信号造成影响吗,有用信号应该就是包含0频率的基带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