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2,9054的最高传输速率

楼主(2006-09-20):
理论上PCI9052可以到132MB/s,但实际上在single write模式下最高能到25MB/s左右,在burst模式下最高能到100MB/s。不知还有没有用9052做到更高速的。
PCI9054的理论值也是132MB/s,但是它支持DMA传输而且Local Bus clk 可以到50M,所以pci9054可以做的很接近132MB/s,由于有其他逻辑的开销所以达不到132MB/s。
请做过的朋友多多讨论

网友(2006-11-15):
好貼,我頂一下!

网友:
总线频率固定了,其实瓶颈在设备端,
最简单的方法,同样一块版卡,在不同主板上进行测试,速度都有差异。

网友:
楼主厉害哦9052可以做得那么快 ;偶也用9052做过  但是read模式的才7MB/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快来讨论阿,这个问题很重要,
理论速率跟实际速率可不一样,看实际做过的用9052能够达到多少速率

网友(2007-09-12):
请问实际速度是如何测量出来的?

请问实际速度是如何测量出来的?

网友(2007-11-09):
9052 BURST为8,实测结果是50MB/S。怀疑楼主的100MB/S。

132只是理论的数值,时钟33M*4B,4B(32bit)。

网友:
一定要支持burst方式+DMA方式,才能得到较快的速度。读最快到了85MB/S(有效数据),写到了74MB/S。当然,可能与LOCAL bus的设备有关系。与DMA的数据块也有关系。

网友:
不管怎么样,PCI接口芯片只是一个“桥”,本地端再快也要取决PCI这端,因为如果本地端的数据吞出率高于PCI端的话,PCI9054内部FIFO迟早是要满(对于本地端写)或者空(本地端读)的话,因此单单考虑PCI总线的数据传输速率,对于33M*32位PCI总线而言,总线数据传输速度的理论最大值是33*4 = 132 MBps,但显然这是达不到,不管是采用burst还是DMA等等,一则因为PCI数据地址共用,每次总线传输都有一个overhead time,另外某个PCI卡与主桥进行通信之前是要经过仲裁的,而这个仲裁时间与实际情况有关。总之,PCI接口芯片数据传输速率很大的取决于实际情况,不是一个固定的值,特别是对于少量数据的传输,可能不同时候传输速率相差较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是骗人的
9052能达到40MB就很不错了!

网友:
9054我听朋友说能达到70MB,还是在DMA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