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CIBAR2读的值是PCI配置寄存器???

楼主(2006-09-20):
我用的是PCI9054,在本地端空间0申请了一块内存空间,对应的是PCIBAR2,但用WinDriver对PCIBAR2进行读的值是PCI配置寄存器的值啦!!!请高手指教啦!!!

楼主:
补充一下啦,用Windriver看申请的本地空间0都是正确的,PCIBAR0和PCIBAR1中的值也是正确!!

网友:
你把PCIBAR2寄存器对应的一个配置其为I/O 或memory 的寄存器的属性配成memory

楼主:
我的PCIBAR2是为memory啦,同样对于PCIBAR3也是一样啦!!!请赐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