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做ATA硬盘接口逻辑问题

楼主(2006-09-21):
本人初学CPLD,想用CPLD做一个8位单片机与ATA接口硬盘译码逻辑.(8位数据总线与16位数据总线转换)余下部分模块再做些外部电路片选.PS/2口输入驱动,红外接口等.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合适CPLD器件.

另外问题: ATA硬盘接口为5V逻辑电平.而MAX3000 和 MAX II 好象都没有支持了(用外部转换IC又显得累赘)..是否只有MAX7000S系列选择.不过大家都说MAX7000系列很少人用了,路过看到给点建议吧?

网友:
ATA硬盘接口为5V逻辑电平,这个可以直接和3.3v的cpld相连,因为现在cpld 3.3v 的 i/o 都是 5v tolern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