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可以用什么软件仿真?

楼主(2006-09-21):
不含通讯类设计,可以用什么软件仿真
用什么软件建模,请教高手

网友:
电路的仿真一般都是通过软件把电路图转化为网表。软件通过对网表中所描绘的东西进行计划,产生波形
比如:orcad.modsim,tanner,candence等eda软件,不知道楼主需要做什么样的仿真?

网友:
普通建模matlab最好了

楼主:
据我所知MATLAB主要是在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仿真
我所希望的是数模混合仿真,关键是想知道如何对集成电路建模
看来只能用CADENCE了

网友:
SPICE 是比较好的。

网友:
洗耳恭听

网友:
看你建模的需求了,真正的数模混合仿真软件不多,并且还要看你选择的电路级还是行为级

网友:
硬件设计一定要用到仿真软件吗???

网友(2006-11-07):
引用 楼主:
不含通讯类设计,可以用什么软件仿真
用什么软件建模,请教高手

Hspice

网友:
好像CADENCE是很好用的,但是那个软件不好找啊,不知哪里有?

网友:
maxplux2,matlab,psspice,ewb,

网友:
orcad 里面带的pspice还不错,就是器件库太少了

网友:
要看你是针对哪方面的了。
容易上手的可以数模仿真的就是EWB或者MultiSim啦!!
高级点的就有Orcad,Hspice等等啦

网友:
我也是做硬件的,但是从没用过这东东

网友:
hehe,收获不少啊

网友:
我是学电路与系统的研一学生,这学期我们开了一门课叫现代电路理论。老师有时候让我们用matlab做仿真,有时候用pspice。我想问问,这两个还有protel有什么应用范围上的区别?

网友(2006-12-26):
Star-Hspice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用于快速精确的电路和行为仿真。它使电路级性能分析变得容易,并且生成可利用的Monte Carlo、最坏情况、参数扫描(sweep),数据表扫描分析,而且还使用了最可靠的自动收敛特性。Star-Hspice是组成全套Avant!工具的基础,并且为那些需要精确的逻辑校验和电路模型库的实际晶体管特性服务。 被Star-Hspice仿真的电路的大小局限于计算机所使用的虚拟内存。Star-Hspice软件对接口可用于各式各样设计框架的各种计算机平台作了优化。

Star-Hspice 与绝大多数SPICE的变种相兼容,并有如下附加的特征: ◆ 优秀的收敛性 ◆ 精确的模型,包括许多加工模型 ◆ 层次节点命名参考 ◆ 对模型和电路单元的最优化,在AC,DC和瞬态仿真中,带有递增和同步的多参数优化。 ◆ 带解释的Monte Carlo和极坏设计支持
◆ 可参数化单元的输入输出及行为算术描述(algebraics) ◆ 有对高级逻辑仿真器校验库模型的单元特征化工具 ◆ 对PCB板,多芯片,包装,IC技术的几何损耗耦合传输线 ◆ 离散部件,针脚,包装和销售商IC库 ◆ 来自于多重仿真的AvanWaves 交互式波形图和分析

Star-Hspice优化仿真电路仿真器试Anvant!公司的工业级的电路分析软件,用以电子电路的稳态、瞬态及频域的仿真和分析。该软件可以精确的仿真、分析、优化从直流到高于100GHz频率的微波的电路。

集成电路级和系统级的仿真需要组织结构的计划和晶体管模型与子电路(Subcircuit)间的交互作用。工作于小型电路的方法或许有太多的局限性,当它被应用于高级仿真。

Viewlogic公司所出的Workview Office软体(PC版)与Powerview软体(工作站版)系专业积体电路设计与模拟软体,具备完整Front-End设计环境,可用来进行电路图之绘制与模拟、Verilog与VHDL模拟及逻辑合成

网友:
PSPICE是由SPICE发展而来的用于微机系列的通用电路分析程序。SPICE(Simul-ation Program with Integrated Circuit Emphasis)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莉分校于1972年开发的电路仿真程序。随后,版本不断更新,功能不断增强和完善。1988年SPICE被定为美国国家工业标准。目前微机上广泛使用的PSPICE是由美国MicroSim公司开发并于1984年1月首次推出的。SPICE有工业版(Production version)和教学版(Evaluation version)之分,本书介绍1986年8月推出的PSPICE6.3版本(MicroSim Evaluation Version 6.3,即教学版,有时也称为学生版)。它能进行模拟电路分析、数字电路分析和模拟数字混合电路分析。
PSPICE6.3可以对众多元器件构成的电路进行仿真分析,这些元器件以符号、模型和封装三种形式分别存放在扩展名为slb、lib和plb三种类型的库文件中。*.slb库中的元器件符号用于绘制电路图;*.lib库中的元器件模型用于电路仿真分析;*.plb库中的元器件封装形式用于绘制印刷电路板的版图。在电路仿真分析中只用到前两个库。

1.1 PSPICE6.3运行环境
硬件环境:486以上的IBMPC机或兼容机,8M以上内存,最好有80M以上硬盘空间(PSPICE6.3完全安装将占用63M左右的空间),标准键盘及VGA以上显示适配器,鼠标,CD-ROM驱动器(用于安装PSPICE)。
软件环境:Windows3.X、Windows95或WindowsNT3.51以上。
1.2 PSPICE功能简介

PSPICE6.3可执行的主要分析功能如下:
1. 直流分析:
包括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分析;直流小信号传递函数值分析;直流扫描分析;直流小信号灵敏度分析。在进行静态工作点分析时,电路中的电感全部短路,电容全部开路,分析结果包括电路每一节点的电压值和在此工作点下的有源器件模型参数值。这些结果以文本文件方式输出。
直流小信号传递函数值是电路在直流小信号下的输出变量与输入变量的比值,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也作为直流解析的一部分被计算出来。进行此项分析时电路中不能有隔直电容。分析结果以文本方式输出。
直流扫描分析可作出各种直流转移特性曲线。输出变量可以是某节点电压或某节点电流,输入变量可以是独立电压源、独立电流源、温度、元器件模型参数和通用(Global)参数(在电路中用户可以自定义的参数)。
直流小信号灵敏度分析是分析电路各元器件参数变化时,对电路特性的影响程度。灵敏度分析结果以归一化的灵敏度值和相对灵敏度形式给出,并以文本方式输出。
2. 交流小信号分析:
包括频率响应分析和噪声分析。PSPICE进行交流分析前,先计算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决定电路中所有非线性器件的交流小信号模型参数,然后在用户所指定的频率范围内对电路进行仿真分析。
频率响应分析能够分析传递函数的幅频响应和相频响应,亦即,可以得到电压增益、电流增益、互阻增益、互导增益、输入阻抗、输出阻抗的频率响应。分析结果均以曲线方式输出。
PSPICE用于噪声分析时,可计算出每个频率点上的输出噪声电平以及等效的输入噪声电平。噪声电平都以噪声带宽的平方根进行归一化。它们的单位是V/Hz1/2。
3. 瞬态分析:
即时域分析,包括电路对不同信号的瞬态响应,时域波形经过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后,可得到频谱图。通过瞬态分析,也可以得到数字电路时序波形。
另外,PSPICE可以对电路的输出进行傅里叶分析,得到时域响应的傅里叶分量(直流分量、各次谐波分量、非线性谐波失真系数等)。这些结果以文本方式输出。
4. 蒙特卡罗(Monte Carlo)分析和最坏情况(Worst Case)分析:
蒙特卡罗分析是分析电路元器件参数在它们各自的容差(容许误差)范围内,以某种分布规律随机变化时电路特性的变化情况,这些特性包括直流、交流或瞬态特性。
最坏情况分析与蒙特卡罗分析都属于统计分析,所不同的是,蒙特卡罗分析是在同一次仿真分析中,参数按指定的统计规律同时发生随机变化;而最坏情况分析则是在最后一次分析时,使各个参数同时按容差范围内各自的最大变化量改变,以得到最坏情况下的电路特性。

网友:
I use multisim and protel99se.They are very good.You can try them.

网友:
magma,modelsim,Pspice等等

网友:
电路的仿真一般都是通过软件把电路图转化为网表。软件通过对网表中所描绘的东西进行计划,产生波形
{"V t;V9pwww.eetop.cn比如:orcad.modsim,tanner,candence等eda软件,不知道楼主需要做什么样的仿真?

网友:
硬件设计一定要用到仿真软件

网友(2007-01-26):
SPICE
但我不会用。。。

网友:
喜欢用cadence。感觉还不错。
比spice快。

网友(2007-03-13):
正在学hspice
略感郁闷阿
用起来不知何时用dc ac 和 tran 分析
他们有时又混用
纳闷中 …………

网友:
我只用过EWB

网友:
EWB是模拟电子仿真,其他的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
PSPICE就可以啦

网友:
系统建模分析仿真 用matlab  电路级仿真用synopsys 的hspice  或者cadence的spectre   器件布局设计工具用cadence的virtuso 或者novas的laker

网友:
都要好好学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08-03-03):
元器件的热量能仿真出来吗?

网友:
我支持SPICE,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用candence最好用 但没有条件用的话 hpsipce 电路仿真比较好用

网友:
Pspice之类 的

网友(2010-03-11):
PLL-> HSIM HSPICE MATLAB

RF-> ADS SPECTRE

网友:
Hspice 或者是 Candence Spectra

网友(2010-04-19):
很多了饿

网友(2013-11-21):
SPICE用起来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