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4问题

楼主(2006-09-21):
我的数据采集卡使用AD+FIFO+CPLD+PCI9054,用winDriver做的驱动。数据采用DMA方式进行传输。本地时钟和AD、FIFO读写的时钟一样,均为40MHz,输入的信号频率为200KHz。也就是说我采出来的应该是一个周期有200点。但是发现我采出来的一个周期只有100个点。我的AD、FIFO进出的频率都是40MHz。我觉得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DMA传输过程中数据丢了,而且还是传一个丢一个。怎么会这样呢?我的数据是16位的,应该是以字为单位传输了吧。我的硬件地址线不译码,所以直接加上拉电阻拉高了。该从哪里下手呢?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2007-04-29):
我以前做的和你的差不多,把你的整个原理图发过来我看一下!
最好是用DXP画的.
csxclov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