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06-09-21):
请问Cyclone在短时间内是否会被CycloneII所淘汰?Cyclone与CycloneII相比有何优势?
请各位行家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我感觉性能差不多

我感觉性能差不多,不会在短时间内被完全替代,
资料上说对于在大批量应用中需要更低成本、更大容量和更多功能的设计者,建议用CycloneII

楼主:
谢谢!
已经决定用EP1C6Q240C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