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设计怎样使用prime time做静态时序分析

楼主(2006-09-21):
问题之一:怎样将晶体管级的网表转化成门级网表?
问题之二:怎样建立单元库?

网友:
如果我知道我肯定要告诉你

网友:
赫赫,这个问题很高深亚,哪位大侠来回答一下?我也特想知道
说说我的猜测,瞎说一下,大家不要见怪,
如果是数字反向,那么管子的组合实现各种门结构,那么作反向的时候,应该
先归纳出一个一个门结构出来,在提取spice网表的同时,
就应该得到门及网表,否则光有管子级的网表没有物理位置信息,得不到门级网表。

网友:
我的想法是反向做后仿真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要去做primetime有点难度,因为你的时序检查的constrain不好给出来,当然,如果你全部研究透彻了,还是有可能给得出来的,只是比较麻烦一点而已。关键还是看你做反向对你抄的芯片的理解程度了

网友(2006-10-26):
哈哈,我也同上理解

网友:
反向根本没有必要做prime time

反向人家已经成功的芯片,只要功能仿真通过就行了

网友:
做逆向的没必要用pt吧,只作功能仿真就可以。反正版图么,呵呵....

网友:
1、反向提取时要先做门级提取而不是管子级提取
2、提取后可以通过加载底层把库换成标准的库,做pt
3、如果非要做管子级的PT,建议详细看看hsim手册,但速度太慢。

网友:
楼主的说的对,你可以先提取门级后,可以用pt分析。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
反向只要把门级网表提出来就可以了,在做反向同时有经验工程师会自己建立库的

网友(2007-01-12):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接触过反向的东东呢,大家可不可以说详细一点啊!反响整个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很想知道,谢谢了!

网友(2012-09-24):
8楼正解

网友(2017-07-18):
提供反向服务,北京方华佳瑞科技有限公司,13161519588

网友:
正准备做这个事儿。
首先,我的经验是:芯愿景反向出来时,要做基本门,比如inv, nor2,nand2,buffer,dff等等,然后再在里面添加管子,要不然整个芯愿景你直接以管子为单位逆向你就走冤枉路了,工作量那么大。所以芯愿景逆向出来应该是基本门为基础,在基本门里添加管子。
如果你是以各种标准的基本门做的逆向,那么在你TOP中只要用到的基本门你都添加functional的view。然后用610的tool下的NX netlist(看见面就晓得了,好像是这名)工具,然后选择TOP导出,会在生成的路径下生成TOP及其以下的各个层次的网表,把它们合在一起。然后,再把去那些加了functional信息的基本门的verilog合并到一起。
如果你想综合及接下来的STA,那先得把基本门的功能描述加上。
现在我正在准备做这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