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射频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6-09-21):
刚开始看射频,电磁场也不太懂,问一个比较初级的问题。 横向电磁场沿着导线传播,电场跟传播方向也就是导线方向垂直,从低频的电路理论看这样沿着导线就不会有电势差。而在《射频电路设计理论与应用》中的第二章提到沿着导线有一个电场的分量 ,而且还对电场沿着导线积分得到导线各处的电压不同,这一点想不明白,这个用电磁场的理论怎么解释呢,是因为电场的大小是在变化的吗?
   麻烦高人指点一下,这个不明白接着学很别扭,多谢了!

楼主:
现在很急呀!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懂的帮帮忙,多谢了!

网友:
沿着导线的方向如果没有电场分量的话,就不会有电流了

网友:
射频意味着交流,当导线长度相对波长不可忽略时电场,电压,电流在各处不再相同。这与低频的性能不矛盾。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
TEM波就是没有与传播方向垂直的电场呀!
我觉得您所讲的是结论。在电场方向与传播方向垂直的情况下,为什么电压会不同呢。在低频的情况下,处处与电场垂直的路径上,并不存在电势差呀。当然了,这个电势差存在,那么怎么用电磁场的理论解释呢?
多谢!

网友:
在低频的情况下,波长比导线长度大很多,不需要考虑波的效应。

在射频波段,波长减小,呈现了波的效应,所以电场在导线长度范围内产生了大小的波动变化,自然电压也就不等了

楼主:
电场在导线长度范围内是产生了大小的波动变化,但是他的方向始终与导线垂直,从低频的电场理论看,这样沿着导线不会有电势差呀,这个需要用其他的理论来解释,我就想知道这个是怎么解释的。请您注意一下,电场的方向始终与导线垂直呀

楼主:
如royl您所说的那个自然,我就是不理解

楼主:
是我理解错了,现在知道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