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9054问题?请用过9054指教。

楼主(2006-09-22):
我用9054做的pci卡,插到主板上电脑部启动,我用示波器检测EESK引脚时没反应,请问我的9054 是不是坏了??还有我的serial EEPROM是93cs56n是不是没关系呢?data book 说93cs56l.

楼主:
请帮帮忙啊,各位老大。

网友:
建议先拆掉EPROM。如果硬件没有问题,应该是能找到卡的,EPROM只是对9054做一些设置,如果没有EPROM,IC会使用自己默认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