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OX 接TFT LCD问题

楼主(2006-09-22):
各位高人,

S3C44box 接TFT LCD问题, S3C44box  LCD控制器不直接支持24 bit TFT LCD,请问各位高人有什么方法?烦烦烦烦烦

网友:
如果只支持18位,可以将lcd的r\g\b中每段的高两位接地

楼主:
谢谢!
可是不会FPGA,CPLD啊,还有其它方法吗! 先谢谢!
下面是<引用其它论坛的建议>:

用CPLD器件作中间转换将输出VD7~VD0信号转换成R7~R0,G7~G0,B7~B0,
同时CPLD对VCK和VLINE信号也作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
期待着更好的解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6-11-28):
俺也不知道,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