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和仿真都通过了,烧到片子里却没有一点反映,为什么啊??

楼主(2006-09-22):
程序弄了一个多月终于编译和仿真都通过了,但烧到片子里却没有一点反映,为什么啊??难道还有其他什么机关吗?

网友:
管脚定义了?
猜的

网友:
用的什么EDA软件?

楼主:
用的是Quartus II 5.0,片子是CPLD ,  EPM7032SLCC44-10的

楼主:
那么怎么进行门级仿真啊??麻烦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能不能先弄一个简单设计,比如简单波形的输出,
先验证一下你的硬件环境是否对。
有的时候一个低级的问题搞死人

网友:
可以用spice跑一下

网友:
量一下clock有沒被引入

网友:
估计是没烧进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导出网表(verilog或vhdl格式)和延迟文件(sdf)
2.用仿真软件(例如vcs)对反标了延迟信息的网表进行仿真(参考仿真软件的help)

做fpga的实现没有必要这样做,altera的Quartus或者xilinx的ISE都会帮你做pre-layout STA,所以只要功能仿真确保正确,接下来综合,然后布局布线的填充率没有超过80%一般来说没有问题,当然前提是你的管教约束和时钟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