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操作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6-09-23):
各位高手:ucos-ii能在PC机上运行吗?怎么能移植到PC机上呢?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买本邵贝贝的书就知道了,光盘里就带pc上的移植

买本邵贝贝的书就知道了,光盘里就带pc上的移植

网友:
网上的UCOS软件包都可以直接在PC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