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加了上拉/下拉电阻,如和不影响正常的电平传输

楼主(2006-09-24):
比如说,如果加了上拉电阻,要传输0时能拉下来吗?

网友:
加上拉是为了提高驱动电压,你应该是加下拉才对呀

不应该是上拉的。

网友:
如果加几k的电阻一般不会影响。
很多电路必须加上拉,比如OD门

楼主:
我现在是不想线路上出现高阻态,所以想把高阻态拉成固定值,但是又不影响正常输入输出.
这样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是普通芯片CMOS的I/O.
OD门是个啥啊?

网友:
这应该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在驱动能力和稳定性上都应该有提升。

网友:
传输零时,电位当然可以为零。试想当一个电源经一个电阻在加一个开关接地,当开关闭合时,电压就为0,当开关打开时,电压就为1。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行有效

网友:
用一个比较大的电阻上拉(如几十K欧)可以避免出现高阻态,同时由于电阻比较大,又不至于影响信号的正常传输。当然最佳电阻值要由芯片的驱动能力决定。如果是高速电路还需要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
so smart thank all of you

网友:
集电极开路门也必须加上拉!不过关键得看你的用途了!

网友(2006-10-25):
传输零时,电位当然可以为零。试想当一个电源经一个电阻在加一个开关接地,当开关闭合时,电压就为0,当开关打开时,电压就为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