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统宝3.5寸屏加载NK.nb0时无显示

楼主(2006-09-25):
我的CPU是pxa255,加载NK.nb0的时候,从串口能够看到WINCE已启动,但是屏上一直无显示,

应该是屏初始化不成功。我测试各信号线引脚,波形均正常。这个屏需要自己写初始化代码,

初始化命令,时序也是按照DATASHEET做的。另外这个屏的FPC比一般插座要宽,我自己剪去了

多余的部分,用万用表测试引脚都已对上,且无短路。不知问题在哪里,请各位帮忙看看。多

谢!

网友:
3.5寸屏加载NK.n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