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功放,LNA什么区别?

楼主(2006-09-25):
搞的不大清楚,谢谢!

他们之间的联系或者相同点又是什么?

网友A: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一点点来撒

运算放大器:主要是用来做数学运算的放大器。

功率放大器:主要是用来放大功率的放大器。

SNA运放:是低噪声运算放大器。

这个是最基本的了解了。

网友:
运算放大器:小信号的处理,主要在于信息的处理
功率放大器:传递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一点点来撒

运算放大器:主要是用来做数学运算的放大器。

功率放大器:主要是用来放大功率的放大器。

SNA运放:是低噪声运算放大器。

这个是最基本的了解了。

谢谢,那他们从物理上,他们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网友:
运放主要做一些信号的运算,如加,积分等,也用于小信号放大。
功方故名思义,功率放大器,比如你的小录音机要把一个大喇叭驱动起来,你就得加功放。
SNA就是低噪声放大器,主要用于射频微波应用吧。
个人理解

网友:
主要的性能指标不同:
运放主要做小信号放大,以及实现一些功能的主要部分。指标主要有稳定性(一般用于闭环使用),放大倍数,电流消耗,输入电压和输出的电压不同也要选择不同的的结构,等等
功率放大器,主要是实现大信号的放大,指标主要有线形度(A,AB,B),效率,摆幅等
LNA就是低噪声放大器,主要是实现小信号的放大,而且要求引如的噪声要小,这个我没有作过.

网友B:
运放是低频模拟电路中最基本的单元,可实现各种数学运算功能,同时能够放大信号的电压。
功放是功率放大器,主要用于高频电路中
LNA是低噪声放大器,主要用于RF电路设计中。因为RF电路中的信噪比通常是很低的,往往信号远小于噪声,通过放大器的时候,信号和噪声一起被放大的话非常不利于后续处理,这就要求放大器能够抑制噪声。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有一些了解了

网友:
谢谢各位,菜鸟受教了
1

网友:
以前做过低噪声运算放大器,感觉很多东西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在学LNA,这个主要是射频的,现在感觉还云里雾里的

网友(2007-01-08):
谢谢各位,菜鸟受教了

网友:
bu dong de taiduo

网友:
看来差别大大的

网友C(2009-06-14):
引用 网友B:
运放是低频模拟电路中最基本的单元,可实现各种数学运算功能,同时能够放大信号的电压。
功放是功率放大器,主要用于高频电路中
LNA是低噪声放大器,主要用于RF电路设计中。因为RF电路中的信噪比通常是很低的,往往 ...

LNA作为低噪声放大器,在放大信号的同时尽可能少的引入噪声,并不能抑制噪声。如果放大器本身没有噪声,那么输入的信号和噪声同时被放大N倍,noise figure=0dB。

网友(2009-09-15):
总结一下就是结构其实都是类似的
侧重点不同而已
运放和功放还是有交叉的

网友:
谢谢,收获不少

网友: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general purpose
power amplifier for power application
low noise amplifier for RF amplication

网友D(2009-10-19):
lna和低噪声的运放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谢谢:)

网友:
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懂了吧???

网友(2009-11-18):
看看大家的讨论,学习一下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2012-01-30):
LNA NF is key spec.

网友(2014-02-26):
回复 网友E:

请问你有没有低噪声运算放大器的资料呀?我们现在要做一个BJT的低噪声运算放大器,急需资料呀。嘿嘿

网友:
LNA一般用于射频的接收吧。

网友(2014-04-08):
学习了,都是牛人啊

网友(2014-05-20):
运放受增益带宽积的限制,只能用于低频电路或低频电路,当然可以设计高频的运放,反馈后难以解决稳定性问题。功放用于功率推动的放大器,有音频和射频的。低噪放LNA关注噪声特性,用于接收系统或信号处理。呵呵,有问题可以交流。

网友(2015-05-14):
回复 网友F:

   我在设计低噪放,请问低噪放的全频带稳定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2020-04-13):
谢谢各位,受教了

网友(2020-09-28):
引用 网友C:
LNA作为低噪声放大器,在放大信号的同时尽可能少的引入噪声,并不能抑制噪声。如果放大器本身没有噪声 ...

讲得好!

网友(2023-03-02):
引用 网友D:
lna和低噪声的运放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谢谢:)

LNA是用于RF领域的放大器,跟低噪声的放大器不一样。后者仍然用于小信号放大,然后给数字处理,只是引入的噪声小,共模等影响小。